[内存维修]
大家吹内存都用什么风嘴?

楼主(2008-04-08):
大家吹内存都用什么风嘴? 我们的热风枪一般有 3个大小的风嘴,应该用最小的,还是中间大小的呢?请高手指教。
用中号的好像温度可以调低一些。

网友:
我用的是中号的 感觉很好

网友:
最好用数显无级调温的电吹风吹.

网友:
打到340-380度吹.绝对美观.不伤芯片.

网友:
4楼,热风枪的风嘴你用什么号的?中号,还是小号?

网友:
有专用风口

网友:
自己找找吧!应该有专业风咀!如果没有的话!自己可以试着用做一个!

网友:
有专用风口???自己做一个!!!!!!!!!!

网友:
我用旋转风拆焊台,用最小的风嘴。有时也会吹坏芯片!温度打到“:340

网友:
我就用最细的那种  ………………………………………………………………

网友:
把风量调好  把温度调 好   ……………………

网友:
操作时  只要细点心就行了 等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我用的是自己改的风嘴.还不错.从没有吹坏过芯片

网友:
打到340-380度吹. 风嘴看各人习惯

网友:
:) :) 打到340-380啊 。。。。

网友:
用中号自己改的,还不错

网友:
用普通的850 ,那个口都行,控制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有专用的风嘴      我在卖风枪的地方见过   包括吹各种芯片的嘴    出风口是长条的

网友:
我用8205旋转风拆焊台,大风嘴,动作要快。

网友:
我一直用中号的风嘴大小刚刚好,自己看情况把握一下也可以的,看实际使用需要。

网友:
340-380啊!我还以为310就差不多了呢!
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