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不上电

楼主(2008-04-08):
自用华硕 F5 ,因小孩儿调皮将水洒到机器上!现检测笔记本不上电,到售后检测说是主板和键盘坏,因更换费用过高,想自己拆开研究,经查CPU附近两标号为:330  76pb的两个类似二极管的东西正反向用万用表测导通,有类似维修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2008-09-24):
今天也收到一台F5,是F5SL SIS芯片组,同样是进水,键盘未测,现检测结果为SIS968坏,短路,明天芯片到后换下试试。

网友:
自己没有维修基础,建议找一个第三方维修公司去修吧,价格比售后换板便宜得,自己不会修容易把故障扩大更没法修了。

网友:
同意三楼的意见

网友:
我想问下2楼的朋友 SIS968是什么芯片来着 能否告知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南桥芯片吧,

网友:
进水的机器自己会拆装机器最好了,建议先自己处理一下,首先拆开机器,确定进水的位置。然后用风筒把进水的地方吹干,如果水进到南北桥或BGA芯片的位置了,用风筒吹久一点那芯片。键盘建议不要用太热的风对着按键吹,因为按键是很薄的塑料做成,很容易变形。这样处理过的机器,进水不久或进水不多的话,有可能能自己救活了。如果能用了,记住一定要确认全部水迹都处理干了,才能装机,只要有一点点水没处理干,都会遗留隐患,这样用不多久,有水的地方就会氧化而机器会出现一些古怪现象,不正常。就算处理过了还是用不了,起码不会令主板氧化扩散太厉害而不能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