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开机就自动断电(已解决)

楼主(2008-04-08):
技嘉8I845PE-RZ开机就自动断电,检查发现CPU供电一只管子K3638击穿,换后还那样,换ISL6563也那样,难道北桥坏?
[
本帖最后由
电脑维修
者 于 2008-4-9 08:08 编辑
]
电脑维修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换
先检查一下CPU供电输出端是否短路
如果短路
要区别是负载短路(北桥),还是场管短路

网友:
那管子是上管还是下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