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明基)G774彩显屡损行输出管特殊故障检修

楼主(2008-04-08):
BenQ(明基)G774彩显屡损行输出管特殊故障检修
一台BenQ G774彩显出现屡损行输出管Q302的故障,和以往检修行输出管击穿故障不同的是,该机在每次关闭主机后进入节能状态时,机内就会发出高频叫声,大约5分钟左右Q302就会损坏,而Q302在开机状态下连续工作几个小时都不会损坏,并且关闭主机的同时关闭面板上的电源开关Q302也不会损坏。
    通过故障现象分析,首先说明该机进入节能状态后,行扫描电路仍处于工作状态,同时由于机内发出高频叫声,说明行频严重低于正常值。

网友(2008-01-21):
参阅图1,用2SC5411更换已损坏的Q302,并拆下B+电源开关管Q325后,该机恢复正常工作。拆下Q325后,行输出电路的供电仅由主电源产生的50.6V通过D324提供,这样尽可能降低行输出管的损坏。当该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关闭主机,机内发出高频叫声,测扫描芯片IC201的供电端10脚仍有5.12V左右电压,关闭面板的电源开关后,发现Q302的温度极高,说明原Q302损坏是由于激励不足导致的。将节能控制的Q701焊到电路板的背面,在关闭主机后,用不漏电的电烙铁迅速焊开Q701的e极,测IC201的10脚仍有5.12V左右供电,说明5.12V电压不是来自节能控制电路,检查发现该电压由主电源输出的5.9V电压经其他电路送来的,而检查相关电路元件未见异常,怀疑TDA4856异常。怀疑TDA4856异常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TDA4841/TDA485*系列芯片的工作电压应不低于8V,而该机的TDA4856在5V左右还能输出激励脉冲;二是TDA4856在没有行同步信号输入后也应不再输出行激励脉冲(这可能与存储器内的软件设置有关)。由于该机在主机工作时工作一切正常,所以考虑通过改进节能控制电路来排除故障。
    按图1所示位置安装3只2SC945(或2SC1815),再在它们与C710的正极之间安一只5.6kΩ的电阻。经这样改进后,关闭主机时,微处理器IC801(18)脚输出低电平的节能控制信号使Q3截止,于是5.9V电压经R1使Q2和Q3导通。Q2导通后,导致IC201的3脚电位变为最低,由于IC201(3)脚是B+电源的误差放大器输出端,所以3脚为低电平后,导致IC201的6脚输出的开关管激励脉冲始终为高电平,经Q201倒相放大后,使Q311截止、Q312导通,致使开关管Q325截止,B+电源为行输出电路提供的B+电压变为最低;Q1导通后,将行激励管Q301导通,致使Q302停止工作,从而避免了行输出管因激励不足而击穿的故障。
有的读者要问,该机出现的故障是屡损行输出管,那为什么还要对B+电源进行控制。实际上,最初并未安装Q2,结果在未安装Q325时一切正常,但在安装Q325后再关闭主机,不久就出现了电源指示灯闪烁发光、开关变压器发出高频叫声的故障,检查发现故障是由于Q325击穿导致主电源进入过流保护状态所致。这是因为关闭主机后,IC801(18)脚输出的控制信号使Q3截止,它c极上建立的0.67V电压使Q1导通,致使Q301和Q302迅速停止工作。当Q302停止工作后,行输出电路不能为B+电源提供正常的取样电压,结果导致Q325的导通时间达到最大,致使Q325因反峰电压过高而损坏。Q325为全塑封型场效应管IRF634,也可用全塑封的IRF630更换。
另外,也不可以用Q702替代Q3,在关闭主机后虽然IC801(18)脚输出了低电平控制电压使Q702截止,但Q 702c 极上建立的电压通过电阻使Q1导通的同时,也会使Q701导通,致使Q701在节能期间仍输出12V电压,增大了待机时的功耗,所以Q3必须单独安装。再者,也不应在IC201的10脚与地之间安装控制管,因为该管导通后,它的c极电流过大时容易导致R236过流损坏,而电流过小时不能将IC201(10)脚电压拉到极低,不能切断IC201的8脚输出的行激励脉冲,仍会导致行输出管损坏。经试验发现IC201(10)脚电压在1V左右时,它的8脚还会有激励脉冲输出。

网友(2009-06-04):
回复 网友A:
这位帅哥,你的图呢?说的思路倒蛮清晰的,可惜你没图,是抄袭的吧,唉!乱搭乱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