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65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8-04-08):
INTEL原装865主板现代码D3,检查内存的工作条件都具备(按本论坛上的方法),现在没办法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同意楼上的
intel的大多数是bios的问题

网友:
inter主板可以刷BIOS吗,都说不好刷

网友:
不是不好刷
只要源程序对了,直接用编程器刷不就得了

网友:
我用本论坛下的BIOS凯上去完全不行,CPU不工作,

网友:
要分离过的BIOS。不太好找。最好原板上拆下来读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真的难搞哦?应该是BIOS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