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上面的那层铂锡给吸掉了,焊锡焊不上去了,怎么解 ...
元器件上面的那层铂锡给吸掉了,焊锡焊不上去了,怎么解决

楼主(2008-04-08):
显示器上面的元器件上面的那层铂锡给吸掉了,焊锡点不上去了,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
显示器

网友:
用小刀把引脚刮干净,(要露出铜来)
然后沾点松香
再用电烙铁溶点锡上去就好了~
说的专业点,就是
所谓的搪锡~~~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练着玩的 郁闷!

网友:
搪锡的关键在于松香,一定要沾松香,那层锡不是很容易被吸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