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3-A主板检测不到内存

楼主(2008-04-08):
NFORCE3-A主板检测不到内存,开机就报警换过内存试过也不行,内存“金手指”也擦过,周围也没明显的烧坏痕迹,各位师兄师姐帮个忙QQ236360256 :L

网友:
~~~

1、供电,复位,时钟,A/D?

2、CMOS里是否把内存槽屏幕了?(部分主板为防幅射设计,不用的内存条槽或默认是DISABLE的。

网友:
请教

能详细说明一下复位吗???是BIOOS复位吗???

网友:
兄弟
到新手区去看看帖吧
有档内存的专题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