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东芝笔记本8200,插二条SDR256内存无法起动黑频!

楼主(2008-04-08):
请教高手;东芝笔记本8200,插二条SDR256内存无法起动黑频,插一条正常,清理金手指,插口故障依旧。是否主板有故障。请指点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不兼容引起的 我就遇到过  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这二条内存是原配的,用了好几年,擦一条起动正常。同时擦无法起动黑屏,电脑没有反应。不知是什么故障?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