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重刷MCU?

楼主(2008-04-08):
如何刷原装板的MCU?比如刷三星的,还是别的
三星

网友:
VGA在线刷就可以了,关键是软件和程序~~~~~~~~~~

网友(2009-08-06):
谁发个详细过程就好了,通用版的在线刷的

网友:
我的刷写器,可以在线刷的啊,你用的是哪种的,不同的刷写器应该不一样的

网友:
在线刷还是需要编程器的,然后找方案厂商的ISP软件就可以了。你说的是直接用显卡的IIC刷吧,这个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安全隐患太大,如果被病毒利用了后果很严重(记得CIH吗),没哪个厂商敢冒这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