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17显示器的打火

楼主(2008-04-08):
我的三星17显示器开机就高压打火,不停的打,我清洁了高压帽和高压帽罩住的显像管表面,无效,检查帽,无破裂现象。他在不断打火,我不敢开机久,所以没有测相应电压请教一下步怎么查。其中显示器型号为三星753DFX,高压管型号为三星C20619E
后来,我又做了换帽的工作,故障依旧.如果要换高压包的话,哪些可以代换,谢谢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技术人员啊,
这么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故障你也要发个贴..
在高压帽那里涂点白白的那种牙膏剂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打火现象用704硅胶涂在高压帽与显像管接触的地方即可啦

网友:
具体好看打火的位置,如果是高压包本身在打火.而不是高压帽和像管在打火.直接更换高压包就可以了.另外,你上面说的高压包型号是不正确的,不应该是这个型号.

网友:
三星753DFX高压包型号为:FSA0188

网友A: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子,送修时说机子无显示。打开机子,发现保险好的,测电源端的各相关对地阻值正常,通电检测,只听到有很大的:“啪,啪” 的高压打火声,但又看不到打火点的具体位置,只知道是高压严重打火!关掉灯光,再通电看,结果发现是高压帽边及高压引线中部打火。将高压帽周边及帽内用无水酒精好好的清洗了一下,再取下高压帽的橡皮碗,在高压引线上穿上二层的热缩管,再在外面穿一根塑料绝缘管,装回高压帽橡皮碗,装回通电试机,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子,送修时说机子无显示。打开机子,发现保险好的,测电源端的各相关对地阻值正常,通电检测,只听到有很大的:“啪,啪” 的高压打火声,但又看不到打火点的具体位置,只知道是高压 ...

  做得好仔细呢!!学习学习!!!!!!!

网友:
对于高压包打火的机子,注意B+电压是不是升高

网友:
前天修一台实达的17寸纯平的也是高压包打火,很有意思,开机后一个小时左右才出现打火,每几十秒钟打一次,开机越久打火频率就越高,“啪”一次显示器就黑屏一次,一秒左右恢复显示。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高压包磁芯处往旁边的电阻、二极管、不同方向打火!就像打火机电子器发出的电激。。直接换包就好了。

网友:
怕的话就先换一个包了
在把高压帽上一点704胶
看看还打火不

网友:
楼上分析的都有道理,要是听到高压帽打火,没有高压硅脂的话,就直接换个高压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