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重新做系统报错

楼主(2008-04-08):
两块20G硬盘(一块WD200、一块迈拓),重新分区后做系统,GHSOT完后重启就显示 press a key to reboot,两快硬盘同样的问题!

网友:
用什么软件分的区?是不是没有设置主要作用分区?

网友:
激活主分区
重建MBR

网友:
好像没激活主分区

网友:
用DISKGEN 重写下主引导记录就行了。

网友:
分区问题 XP GHOST都带分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