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08-04-08):
华擎p4i45E主板 :1开机电压3.3V 2 晶振俩脚电压 分别为 2.5V 0.4V 用表笔接触 俩个引脚 能开机5(开机的时候复位灯常亮) 这2脚 所连接的 电容 电阻 晶振全部换过 电压还是没变 COMS电路正常 电池3.0V左右 跳线2.72V (就差I/O没换感觉跟他没啥关系)我感觉是南桥的毛病 请教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是怎么样处理的 ???

网友:
感觉LZ的维修思路非常的乱
去新手区看看相关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11419-1-1.html

网友:
忘了说了按着不开机的电路路 检测 各个测试点都正常 就是晶振电压俩脚不对

网友:
顶 ,新手学习中。。。。

孤帆远影 -5 请先看板规!本论坛不允许在技术板块灌水

网友:
晶振只要有正常的波形就行,电压到是其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