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08-04-08):
NEC 笔记本不开机,CPU无温度
855的板
望赐教

孤帆远影 -1 请注意提问方式!!

网友:
你也不说清楚点 不开机 CPU肯定没温度了  先查查公共点电压正常不 下来看待机电路 再看有什么短路的地方没有 不见机器不好说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有没有供电?没有说清楚,其它电压正常否

网友:
是啊,什么都不说清楚,叫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谢谢,是CPU 没点,换了个电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