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救救我的迈拓120G

楼主(2008-04-08):
近段时间,我的迈拓IDE 120G 老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电机没电,死机,请问各位,可能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求助

网友:
哈哈和我的故障是一样的,你拆开看一下上面是不是有个贴片电容爆了。

网友:
板子有问题了

网友:
看过了,没有电容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电容是那一个啊?能不能发个图什么的,好让我们知道!

网友:
电路板的问题居多,建议不要修板浪费时间了,换块板才30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