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信号走向的话题

楼主(2008-04-08):
有哪位能说说PG信号的走向吖,我手上一片GA-8VM800M板子在假负载测没有PG,跑线跑到一只221的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接地.从以前学修主板到现在修板了,也一直没把PG信号的线路跑过一遍,复位那些就跑过.所以现在想来坛子问问兄弟们谁能告诉我一个PG信号的大概走向.

网友:
板子现在的现象是:VCORE与RST都正常,VCORE的波形也正常. 不跑数 .假负载上没测到PG.

网友(2011-05-28):
又可能是北桥问题。上次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换北桥好了

网友(2014-01-16):
vrmpg是主供电芯片发的,在他的pdf上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