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360开机电流为什么上不去

楼主(2008-04-08):
sony s360开机电流到0.44上不去.10秒左右掉电到0.39后没反应.我该从那里入手?
掉电

网友:
应该是哪个芯片有短路 可以测各电压看正常不 还有用手摸看有没有比较烫手的芯片

网友:
根据我多天的经验 SONY这个机器很容易坏小电容 要仔细检查就在SB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