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问题

楼主(2008-04-08):
三星硬盘问题   自校准  很顺利   停转 后  写回 引导代码   不认盘   写回开始备份的 模块后 能认 可是 问题 依旧 是那里 出问题了

网友:
你要看下是成功还是失败
失败的话写了也还是不认的

网友:
三星硬盘主板与电动机接触点松动,或者托焊。卸下主板看看(没过保的前提下)

网友(2008-05-29):
三星硬盘停转后不代表硬盘SF成功,你要查看下具体状态决定写哪个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