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107F6显示器器,继电器哒哒响

楼主(2008-04-08):
PHILIPS107F6显示器器,继电器哒哒响.断开二次电源量电压正常,继电器还是响量主电源各次级输出电压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请各位高手指教
显示器

网友:
我换了CPU的晶振,从新写了存储器的程序还是一样

网友:
PHILIPS这种现象修起来有点难度,重点检查光耦,和可控硅周边电路.对可控硅可先代换一下.因为这个东东有时候坏了用数字表不容易测出来.还有就是CPU对电源的检测那部分.

网友:
是PHILIPS还是LG的忘记了,二次电源整流二极管软击穿(测二极体值正常)也会导致此现象.

网友:
我不修了,把它当废品卖了,太耽误时间不划算

网友:
还是卖了划算,楼主精明啊,耽误时间太划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