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有图

楼主(2008-04-08):
好长时间没解决这个故障了,再次来讨论,现象是12V输出不稳且偏低,电压在9到11伏之间来回的跳,换过稳压部分的光偶,没有效果,滤波电容没有鼓的情况,换过误差取样电路的TL431,电压上来了 ,不过好景不长,电压上来后,开关变压器有吱吱的响声,这应该是有稍微短路的地方,不存在负载短路的情况,还没来的急检查那短路,又是老现象,电压在9-11V之间来回的跳,变压器的响声也没了 ,我把误差取样电路图画下来,请帮分析一下。

网友:
图画的不好,说明一下。图中有4个电阻逆时针标为1  2  3 4 ,一个电容,一个TL431,输出电压12V,经电阻4    2700欧进431的K端,K端又进光偶的一个脚,431的A端接地,还有一条线就是12V接电阻2,(上面的标值是2002),然后一个接431的R端,一个接电阻3(上面的标值是1015),再接地,电阻2又接一电容,后接电阻1(阻值1000),后接431的K端,
谁能给讲讲这部分取样放大的原理

网友:
为什么不去代换场效应管上那个肖特基二极管试试,这个管子故障率很高,测不出来,直接代换。

网友:
是七喜的显示器。电源IC是SG6841,那个二极管我拿下测过,就是变压器后面紧跟的整流二极管,没发现什么问题,换换试试,我一直在怀疑,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反馈电路没有几个件,电阻能用表准确测到的.至于电容.可控元件用不了几下就代换完了.

网友:
LZ话的这个图太强悍了,,半天看不明白,
你说的12V电压跳动,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如果猜得不错这个电源一定是双路输出的,5V+12V,,有些是5V这路为主电源,如果5V这路空载或是负载过重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12V负载过重。LZ不用再去查电源部分了。。。。

网友:
不是双路输出,是一个外置电源,只输出12V,现在把后级的整流二极管,换了,还是换431的症状一样,刚换上时,还可以,电压提到12V,不过变压器还是有点响声,不过声音不大,要仔细听才能听的到,试没几次有老毛病,电压降下来了,变压器没声音了,电压来回的跳动,现在我把开关管下了,是K2645,找不到替换的,想换换他看看。
这个电源是外置不行可以另换个电源,不过就是想研究一下。
另外这个电压能不稳到什么程度,外置电源有个指示灯,这个发光二极管一明一暗的都有响声

网友:
空载时的电压是不是稳定.....空载时的电压是不是稳定.....

网友(2008-05-25):
这个可以查初级有一个反馈电解电容可能变质引起的叫声,这个电容一般是50V1UF或50V47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