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测量部分考题

楼主(2008-04-08):
很实用的试卷,看看你懂多少。答案以后公布。

一、        填空题(每空1分,共33分)。
1.一般地,测量结果的表示包含两部分:    和     。
2.在测量中,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真值之间的差值称为:    。
3.测量误差可以用    和    两种方法来表示。
4.根据测量误差的性质,误差可分为:    、     和      。
5.基本锁相环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     、     和     。
6.合成信号发生器的核心部件是:     。
7.按观察显示时间来分,示波器可分为:       示波器和    示波器 。
8.示波器的核心部件是:     。
9.示波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     、     。
10.在示波器中,按电子射线偏转方法的不同,可分为:     示波器和     示波器。
11.当示波器的水平偏转板和垂直偏转板上均不加任何信号时,亮点将处于荧光屏的位置是         。
12.若在示波器的垂直偏转板上加一个正弦电压信号,而水平偏转板上不加任何信号,则荧光屏上显示的波形为:      。
13.在示波器的水平方向上的“扫描信号”为:      。
14.为了在示波器中得到一个稳定显示的波形,则待测信号与扫描信号应符合     条件。
15.要用电子计数器测量高频信号的频率时,应采用      方法;测量低频信号的频率时,应采用      方法。
16.用电子计数器测量一个低频信号的频率,应选用      模式,原因是:        。
17.某电压表的等级为2.0级、满量程为100V,在40V 的刻度上绝对误差最大,并且为1V(即其它刻度处的绝对误差均小于1V),则该电压表是否合格:      。
18.被测电压实际值为5V左右,现有50V、0.5级电压表A和10V、1.5级电压表B各一个,应选哪一个表测量较合适(填A或B):     。
19.利用李沙育图形测量信号的频率。分别用fx 、fy 表示输入X、Y通道的正弦信号频率,在示波器的荧光屏上得到稳定图形(如下图所示),则频率比fy :fx  =        ;若已知fx为标准信号,且fx = 1kHz,则fy =         。

20.若XD-22A型低频信号发生器的“输出衰减”旋钮置于30dB处(已知30dB对应的倍数为31.62),指示电压表的读数为6V,则实际输出电压为    V。(结果保留2位有效数字)

二、        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每题2分,共18分)。
1.        ( )用电子计数器测量信号的频率时,为了减小±1误差,低频信号应使用“测周”模式,高频信号应使用“测频”模式。
2.        ( )利用李沙育图形测量两个正弦信号的频率比,若荧光屏显示图形为一根斜的直线,则X、Y通道的频率比为1:2。
3.        ( )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观测共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出特性时,IB和VCE应保持同步;否则,输出特性曲线会发生变形。
4.        ( )在示波器的y偏转系统中加入“延迟线”的作用是为了使y信号延迟一段时间,让 x、y信号同步。
5.        (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测量误差可以完全被消除。
6.        ( )为了减小测量误差,选择量程越大的仪表越好。
7.        ( )在示波器中,电子束在屏幕上偏转的距离与加到偏转板上的电压大小成正比。
8.        ( )在使用示波器时,不应使屏幕上的亮点长时间地停留在同一个位置。
9.        ( )在用示波器显示输入信号的波形时,加在水平偏转板上的扫描信号为“正弦波”信号。

三、        单项选择题(每题3分,共12分)。
1.        关于测量误差,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
A.        通过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可以削弱随机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B.        由电表零点不准引起的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C.        由于仪表指针安装偏心而引起的误差属于随机误差
D.        含有粗大误差的测量值为坏值,应剔除不用
2.        要用SR8双踪示波器稳定地、同时显示两个频率较低(20Hz左右)的周期信号,应选用哪种显示方式:( )
A.YA或YB方式              B.YA+YB方式
C.交替方式                  D.断续方式
3.        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来显示一个NPN管的共射极输出特性曲线,其基极电流Ib为哪种电流信号:( )
A.正弦全波整流的电流                B.阶梯波电流
C.锯齿波电流                        D.方波电流
4. 在以下各种测量误差中,属于随机误差的有:( )
A.        由于电表零点不准引起的测量误差
B.        由于指针安装偏心引起的测量误差
C.        由于空气扰动等微小变化引起的测量误差
D.        由于测量方法不完善引起的测量误差

四、        计算题(每题5分,共10分)。
1.        若用电子计数器测量一个频率fx=200Hz的信号频率,试计算采用测频法(选闸门时间T=1s) 和测周法(选时标T0=0.1us)时,由±1个字量化误差引起的相对测频误差分别为多少?
2.        数字电压表的固有误差ΔU=±(0.001%读数+0.002%满度),求在2V量程测量1.8V和0.18V时产生的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

网友:
答案以后在这里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