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排阻问题

楼主(2008-04-08):
这几天内存测试仪程序坏了,只能用RST但经常出现一个芯片的个别针脚虚焊(用的是808带排阻的PCB板),经过重复的芯片处理还是问题照旧,便用万用表量地址线和数据线,发现排组虚焊,进行挑换条子正常了,不知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没有
芯片

网友:
数据线量拍阻,地址线和时钟线量哪里呢?SD DDR1 和笔记本的SD DDR1地址线和时钟线的阻值是多少呢?又有多少条线呢?楼主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
对于SD的地址线可以在金手指上,正反面大概都在第2个豁口上边第33针到39和118到123(这是针对没排组的),'有排组的是在芯片最右边的那几根(除最边的上下两跟),时钟线一般在DDR上边与121相连的线,每个芯片上有2根,你自己在多量量,(这是我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