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好办法解决加热板子变形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我有时要焊大点的线路板,在中间的位置老是变形. 大家有啥好办法解决啊!!

加大受热面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谢谢!!

网友:
变形主要是温差引起的。加大预热台面积、加长预热时间。另一个就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提高预热温度。减小温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