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触发问题

楼主(2008-04-08):
K7的威盛主板,本来没问题,在测主板电压时不知碰到哪,不能触发,开关,复位电压都正常,A14上有0.17V的电压,怀疑是电源IC问题,由于没有IC,不敢确定,
还有就是鼠标键盘插口在不触发的情况下也有5V电压,而在inter板上不触发根本测不到电压,A14上也测不到,不知道是不是AMD板的特有现象,
兄弟刚学不久,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鼠标键盘插口在不触发的情况下也有5V电压 那是待机紫5V~

也可能你在测主板电压时把哪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