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启动故障的原因和处理

楼主(2008-04-08):
一) 黑屏的故障
原因:连接硬盘一端的数据线插反(主板一端不可能插反)
处理:将其重插(数据线的红线与电源线的红线相邻)

(二) 显示"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的故障
原因:(1)硬盘数据线、电源线两者至少有一个没插好
(2)硬盘跳线设成从盘,而CMOS硬盘参数没做相应修改(仍然是主盘)
处理:(1)将其插牢
(2)重设CMOS

(三) 无提示信息的故障
原因:(1)CMOS硬盘参数的某些数值设置错误
(2)主引导记录错误或丢失
(3)主DOS引导记录第一个重要数据(每扇字节数)错误
(4)文件分配表错误
处理:(1)重设CMOS
(2)用FDISK/MBR命令恢复
(3)用DISKEDIT修复成512
具体步骤河萌砼唐舳?缒裕?詃iskedit /w /m模式运行;按Alt+P,
将"面0"改为"面1",确认;按F7以引导记录方式查看,将"每
扇字节数"一项的数值改成"512"。
(4)用DISKEDIT调用第二个分配表,再用NDD修复(下载网址见文尾)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运行diskedit;在"工具"下拉菜单
中选择"使用第二个FAT表",退出diskedit;然后运行ndd,选择
"诊断磁盘"项,一步一步按提示操作,直到完成。

(四) 显示"DISK BOOT FAILURE,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的故障 www.cnitt.net
原因:(1)硬盘,光驱连在同一条数据线上,且跳线都设成主盘(或都设成从盘)
(2)CMOS硬盘参数设成NONE
(3)主引导扇区结束标志55AAH错误
处理:(1)将光驱跳线设成从盘(或硬盘跳线设成主盘)
(2)重设CMOS
(3)用NDD的"诊断磁盘"修复

(五) 显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的故障
原因:硬盘分区表中的活动分区标志80H被改成00H以外的其它数值(如被
改成FFH)
处理:用DISKEDIT修复为80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以16进制方式查看,把000001B0
地址行的倒数第二个16进制数值改为80。

(六) 显示"Not Found any [ative partition] in HDD"的故障
原因:硬盘分配表中的活动分区标志80H被改成非活动分区标志00H
处理:用DISKEDIT修复为80H
具体步骤:同(五)

(七) 显示"Type the name of the command,Inter preter ……"
原因:(1)硬盘分区表中的主DOS分区标志06H错误
(2)command.com丢失、损坏或与其它两个启动文件版本不同
处理:(1)用DISKEDIT修复为06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把000001C0
地址行的第三个16进制数值改为06。
(2)用软盘中完好的command.com文件拷贝覆盖(注意版本要相同)

(八) DOS下输入d:回车(e:回车,f:回车)后显示"Invalid drive specification"
(注:该现象并不影响硬盘启动,只作参考)
原因:(1)CMOS硬盘参数LBA被设成LARGE
(2)硬盘分区表中的非活动分区标志00H错误
(3)扩展DOS分区引导扇的部分数据错误
处理:(1)重设CMOS
(2)用DISKEDIT修复为00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将000001C0地
址行的倒数第二个16进制数值改为00。
(3)用DISKEDIT修复
具体步骤:情况较复杂,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九) 显示"Invalid partition table"
原因:硬盘分区表部分数据错误
处理:用DISKEDIT修复
具体步骤:情况较复杂,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十) 显示"Disk I/O error ……"
原因:主DOS引导记录中物理硬盘标志号错误
处理:用DISKEDIT改成80H(第一个物理硬盘标志号)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将默认值改为:柱0面1扇1,确认;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将00000020
地址行的第五个16进制数值改为80

(十一) 显示"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原因:(1)硬盘分区表中的起始定位的三个数据错误
(2)主DOS引导扇区结束标志55AAH 错误
处理:(1)用DISKEDIT修复为1面0簇1扇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不做任何修改,直接回车;按F2用16进制方式查看,将000001C0地
址行的倒数第二个16进制数值改为00
(2)用DISKEDIT修复为55AAH
具体步骤:用软盘启动电脑,以diskedit /m /w模式运行,按Alt+P,
将默认值改为:柱0面1扇1,确认;将最后两个16进制数值改为55AA

(十二) 显示"Invalid system disk"
原因:io.sys文件不存在
处理:用软盘里完好的io.sys拷贝覆盖,或用sys c:命令传输(注意版本要相同)

(十三) 显示"Non-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
原因:同(十二)
处理:同(十二)

(十四) 显示"Failure…"
原因:io.sys被改动
处理:同(十二)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只是在屏幕左上角显示一个光标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