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怎么了.KT880E按不上XP

楼主(2008-04-08):
我有一个华硕KT880E的一个主板.按不上XP.怎么会事.在用GHOST文件时刚出现WINDOWS进度条时就死机了.按手动XP时在安装文件时就死机了.WINDOWS200 和WINDOWS2003时都是在装载文件时死机.98可以按上.我把显卡.内存.硬盘.电源.都替换了.不行.就剩下主板.和CPU了.CPU是 2200+ 可我没有做系统时这个机器只是中毒了上不去QQ.运行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试了好多版本的XP.都不行.我的主板是那里坏了

网友:
内存插槽可能有问题,测试内存其实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装2000的系统

网友:
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吧

基本上可以排除内存问题,

98能装   2003  XP 不能装 那是出在驱动问题上

80%的 的华硕主板再安装时不能上驱动,一上驱动就死机蓝屏(华硕的主板比较吊 ,驱动芯片一样,但是就是。。。。)

解决办法  用完全安装版XP安装  不能用 GHOST版本,

一定要用 GHOST版本 安装时候选择不安装驱东。

网友:
我用完全安装版XP的了.可还是在开机复制文件时死机

网友:
和驱动什么的没关系吧,既然以前都安装了XP,说明就是正常的,本来想说换硬盘,但楼主已经换过了,还是请下面的朋友接着说吧.

网友:
我做系统前电脑还用正常.只是QQ上不去.手动的和自动的XP都按不上去.连WINDOWS2000和WINDOWSME WINDOWS2003我都试了.都不行都是在复制文件时就死机了.还没有到安装界面.只有偿使用98能按上去.

网友:
换个好的光驱

换个好的光驱  或者检测下硬盘

网友:
硬盘我在别的主机上试了无问题.

网友:
先换个光区试试

你再看看主板上的电容鼓包了没有,有条件的话最好全换掉,有可能容量不够了

网友:
不用了,我以前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我的毛病所在就是内存的事,你换内存就好用了啊,

网友:
内存 显卡 硬盘 电源 光驱我都换过了.

网友:
把主板扔了买一块新的,是不错的选择!或者没过保无能去保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系统的是什么版本的XP系统啊???
如果是GHOST的话。。。那就可能会问题啊
我建议你装雨林木风的纯净版的系统啊(是安装版的系统不要用GHOST)

网友:
安装版的XP我也试了。还是不行。和WIN2000一样在复制文件时死机。还有肯定是主板的事。我换了个478脚的主板和CPU 试了一下。就按上了。我没有462脚的主板 只好用478脚的试了。

网友:
刷一下主板的最新BIOS 看一看吧,中毒后有可能是BIOS 坏了

网友:
查内存供电等是否有偏差,换相关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把主板上的 声卡

                 关掉

网友:
关了主板声,网卡,和USB,在不行的话把内存电压加一点,不然就换内存吧~!

网友:
硬盘换过了
你换过数据线没有

昨天装系统一直出现 ghost。txt 之类的
最后我把数据线换了一根就ok了

声卡网卡屏蔽

网友:
非常感谢有这么多人热心帮忙。我在试一下。我怀疑是主板的电容有问题。我都换了在试一下

网友:
电容我都换了在试一下还是不行呀。帮帮忙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把声卡关掉再安装看看。。

网友:
还有这个板能用WIN98。用一个做好的硬盘在刚出现WINDOWS进度条是就死机了

网友:
同意18楼的说法!   解决了告诉一声/

网友: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最好去下载个最新版本的BIOS程序,刷个看下!!

网友:
同意刷BIOS的说法,很有可能是BIOS文件有问题引起的,我曾经遇到过和楼主一样故障的机器,是个845的主板,刷BIOS OK的。

网友:
基本感觉都是内存或者硬盘、光驱的问题多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跟你的故障一样,都是装不上系统,根本不是内存和硬盘的事情,就是主板本身的故障,那个主板我修了半月找不到毛病,后来给人家重新换了一块,然后回收这个主板研究,现在在我这里放了一年多了还是那样,我怀疑是IDE接口或者南桥的问题,但是我测量所有针脚基本上都一样,我现在怀疑是IDE接口本身有个431比较器,这个家伙非常小,在20针脚上,你把他换掉看看,这个咱两个可以互相交流一下,我这个板子也是修不好,

网友:
好的。我找一下那个431换个试试 你的试过了吗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解决后请告诉我们!谢谢!!!!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的P4PE-X TE的主板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能安装系统

网友:
刷过BIOS试试,华硕有些BIOS里面的设置要求。

网友(2008-05-30):
真是苦闷,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同样的机器。代换后才发现是CPU坏了,不是主板的问题。这个CPU能上WIN98,就是不能装XP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我估计是你CPU的问题,AMD的有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可检查一下CPU的散热情况

可检查一下CPU的散热情况。

网友:
这  个CPU 还 有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