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纯平显示器出现干扰线?

楼主(2008-04-08):
大水牛型号:9K1L
17寸纯平的。

开机,屏目上,出现满屏的干扰白横线,有图像,在那里带点上下科动,
屏目上的字没有科,是干扰线在科动,
我换了,300V电容, 二次电容,80V上面的电容, 高压包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不知道修哪里了。

注: 不是亮度太高,出现的回扫线。

上来问长辈们, 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更换场输出的消振电容.

网友:
更换场输出集成电路的电容(涤纶电容0.22),在散热片左边,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场输出芯片,是,TDA8172的。 2楼的朋友,你说的那个电容,我找不到,能说个在哪个脚上吗?

网友:
好像在TDA8172的5脚上.一个容量为0.22UF的涤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