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DA204u

楼主(2008-04-08):
我一台DELL500在进电源处一标D44的三脚二极管爆裂。不识型号。找不到500的图。查505的图DA204U,我们找不到这种二极管
有一L43的三脚二极管不知能不能替代。不能的话。有其它哪种常用的。

网友:
此二极管为普通耐压20v二极管组成的半桥,和彩显逆程二极管类似,电流不到一安,可以用普通二极管串起来代替。

网友:
谢谢。那个位置很紧张。二个二极管我没能放下。附上这个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