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代换问题

楼主(2008-04-08):
现代内存条的HY5DU56822BT-J 颗粒能否用HY5DU56822AT-J 代用,或者其它的颗粒代换?不知它们的参数是否一样?
内存颗粒

网友:
怎么没有响应呢?????????????????????????///

网友:
可以的!
:D :D :D :D

网友:
请问楼上的:HY5DU56822BT-J 和HY5DU56822AT-J只有BT和AT-J不同,它们代表什么意义呢?

网友:
都是现代的
256M8位的芯片

网友:
路过,看看,支持
顺便顶下lz的帖子

网友:
可以
只要位数和兆数相同是可以的
外频对与都是现代的影响不大

网友:
只要是位数和兆数相同,不管是什么厂家生产和不管是什么型号都可以代换吗?

网友:
可以!制程不一样而已,参数一样,注意B比A要晚出!

网友:
楼主不妨换上去看下···测试下看行不行再告诉我们不就得咯

网友(2008-05-24):
我试过了....有时不稳定...失败

网友:
没有试过。换内存芯片都没有成功过。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有的时候会出错,或者死机状况..

网友:
BT可以代AT,反过来还没试过,我这颗粒BT的多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不过根据我的经验一般不行。

网友(2008-10-03):
我会测DDR内存,也不知道颗粒怎么代换?不知道有没有代换原则没有?
最好有朋友具体说一下给我们这些菜鸟们》》》先3QQ!!!!!!!!!!!!!!!!!!

网友:
一样的,可以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