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电压求助

楼主(2008-04-08):
一台w770fs17寸的显示器,故障是开机不亮,后来发现G2没有电压,查到是一个电阻坏掉了,但看不清是多大的阻值.于是找了个电阻换上去,换上去之后显示器变得很模糊.那个电阻连高压包的那边是600多V,别一边是180多V.刚刚学着修显示器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正不正常,于是调节高压包.可以调清楚,但清楚的时候高压包好像有时发出咝咝的声音.是不是我换的电阻太大了?有谁知道应当换多大的电阻啊?调节器清楚之后放上一个小时再开机的时候发现又变模糊了,调也调不好,但让它烧一会儿就好了.是不是管座上还有问题啊?在线等.

网友:
不是由清楚变模糊啊,是由模糊变清楚.是关机之后再重新开就又模糊了.

网友:
你的管座可能是要换了,有声音可能是管座发出来的!

网友:
先换管座,再换高压包!我估计高压包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是我弄错了,是开始清楚马上就变得模糊了,看来是高压包坏了,有谁知道这款显示器高压包的弄号啊?

网友:
你说的显示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是长城的,有谁知道高压包是什么型号的吗?

网友:
换的电阻太大了,G2电压大约400V多伏。

网友:
电阻换大了会出现模糊这种情况吗?

网友:
如果亮度正常,G2电压基本上的正常的.关于模糊问题.请参考本版置顶帖"关于显示器聚焦不良的维修"

网友:
100k以上,可以参考其他电路图,基本差不了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