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信号灯亮 但是黑屏

楼主(2008-04-08):
显卡的 H V信号有输出 R G B没有 拆了一半的显存 后也是一样 另一半拆了也一样 后来换了 显存也是那样 是不是GPU 挂了啊 是5700的显卡啊
显卡
黑屏

网友:
加焊GPU 试试。。。。。。。。。。。。

网友:
搞不懂学习中...........................

网友:
那供电有问题没呀给CPU的恭电有短路了也回是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不是大短是小短路那个管就是通不了

网友:
我也用块用这样的问题,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有快9550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没试DVI能不能点亮,RGB不亮,但是显示器信号灯亮,一起坐车问问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