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上1024×768就黑屏

楼主(2008-04-08):
杂牌显示器上1024×768就黑屏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模式识别有问题!先看下模式切换电路,不行刷EEPROM!

网友:
检查对应的模式切换电路,和监测一下是否是1024*768电压较高从而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应该是存储器的问题,刷一下就OK了...

网友:
查二次电压多少。。。。。。。。。。。。。。。。。。。

网友:
我觉的基本情况应该具体说明一下,以便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