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TC显示器越来越亮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8-04-08):
手上有一台KTC的显示器,显示器有时在用一段时间后越来越亮,按开机按钮关机再开机又恢复正常,请高手指点下这个故障的维修思路

网友:
高压包有损坏,可以检查下高压电路估计更换高压包后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一个包了
在看看显示器尾板上的G2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