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BM主板开机排针引脚定义

楼主(2008-04-08):
小弟手上有一块IBM主板,型号PN49P1599。不知道开机排针是怎么定义的,主板上什么也没标。真是么不着头脑,那位老兄用过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挨个对地拖一下。每个型号键盘接口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
在逐个对地短路之前先用万用表测出那几个针脚有待命电压,一般正常都只有一个。

网友:
有谁能具体讲一下  开机排针引脚定义  期待中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主板
还是笔记本主板?

网友:
有一个6针的接口,其中2根针是复位,4根针是开关,中间两针和边沿两针都可以触发,但IBM主板须用原装电源

网友:
有一个6针的接口,其中2根针是复位,4根针是开关,中间两针和边沿两针都可以触发,但IBM主板须用原装电源

这位仁兄所说小弟弟一次听说。能否详细说一下。为什么只能用IBM原装电源?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了一招。我以前遇到不知道的都是拿个螺丝刀,拖一下。看起来一点都不专业。

网友(2009-08-04):
为生么 只要原装电源呢
不明白 我现在有个板子 插上电就风扇狂转 复位灯 常亮点一下开关 复位灯是不亮了 但不跑马 南桥微微发烫 实在难修理、 各位高手也给个高见  我都崩溃了《坏的原因被雷劈 网卡明显坏 已经拆了下来》

网友A(2011-10-10):
如果是33针开关定义的话···你测一个5V  然后用镊子  一端接地  一端接在5V上面 就可以开机了 ··

网友(2014-03-25):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3针开关定义的话···你测一个5V  然后用镊子  一端接地  一端接在5V上面 就可以开机了 ··

  错  。还有个 硬盘灯  和开关灯5V  你想要 别人 的板子  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