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无电压,二次电源电压高.

楼主(2008-04-08):
接到一台EMC显示器,行场芯片为TDA9443,症状为黑屏.现在查到二次电源为247V,G2无电压.现在测量一次电源54V正常,行逆程电容为4300J1500V正常.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二次电源过高且G2为0V的?
现在我查的G2直接来自高压包.
修了好几天了,没有头绪.请高手给提供一下参考好吗?

行管用的5411,二次电源管也没有坏.都是刚换上的.有二次电源.肯定不是行管的事.现在查行推动.如果是高压包坏了的话有什么特征吗?

网友:
行输出电路没工作吧,从行管基极往前查一下。。。。。

网友:
首先检查推动电路是否正常工作.行管是否已烧断路.最好取下来看一下.

网友:
二次电源调整管是不是温升很快,如是则应是行管本身的问题.

网友:
从TDA9443到行管查起,不要被二次电压过高而误导那是因为没有行信号输出.

网友:
修这一台机子郁闷死了.查越查问题越多.先是查出没有行推动.再看原来没有12V供电.修12V供电,修了之后.CPU供电不足,4.9V.越修越事多.现在这台机子也不抱希望了.跑电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