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脱落怎么办?

楼主(2008-04-08):
加焊时把焊盘弄脱落了!
:( :(
我的80g硬盘呀:(
硬盘

网友:
不能飞线吗?

网友:
是硬盘电路板下面对应卡簧的焊点

网友:
硬盘的焊盘掉了应该好弄点吧 那次我把IO的焊盘 弄掉了一个 就用小刀子 刮刮 想沾上 结果 刮掉了3个

网友:
楼主太小气了吧,换块电路板嘛,才30元而已,修硬盘板简直浪费时间

网友:
我们这里没有卖的呀
:( :(

网友:
晕。直接换个电路板不就好了。还要修焊盘啊?

网友:
我把CRT上的弄掉了,难道要把整个主板给换了?损失太大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