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865不能开机,几次强制加电启动能启动,也能开关机 ...
SOYO 865不能开机,几次强制加电启动能启动,也能开关机,关闭电源后又不能开机

楼主(2008-04-08):
SOYO 865PE主板不能开机。几次强制加电启动能启动,也能开关机,关闭电源后又不能开机 。
再次强制加电又能正常开关机,关闭电源故障反复。
io 8712
南桥82801 3.3v电压正常
5vsub电压正常
cmos 电压正常,电池电压2.9v
晶振正常有压差
主板

网友:
你先得查开机的几个工作条件是否符合.开机排针电压,CMOS电压,待机电压,I/O开机的工作条件,32.768是否起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以上都查了正常,故障依旧。。。。。。。。。。。。。。。

网友(2009-09-01):
把主板整体加热看下,

网友:
顺着绿线往下跑 有个三极管 看看坏没 把它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