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 掉电故障处理研究,请大家参与

楼主(2008-04-08):
接到一台hp dv3000机器开机无显,电流波动到0.59后立刻回到0.17-0.19毫安波动,故判断cpu无工作。本机cpu是迅驰1.5G。取下测量并无异常,换1.6G 迅驰cpu机器工作正常并顺利进入系统,运行软件及看电影均很顺畅,随即交给客户当面验机,验机中突然产生掉电并且大部分时间是看到windows画面自检完该进系统时就掉电,反复开始掉电不能进入系统。据客户反应原掉电是发生在10-30分钟之内,遂怀疑是风扇运转异常导致cpu温度过高发生重启,经过认真检查风扇没有发现异常且cpu温度并不高。放弃对cpu的怀疑,后又听客户述说用电池再久都不会掉电,一用交流外接就要发生掉电,心中暗喜检验果然是,故障肯定在公共电路部分前的外接直流部分。当即拆机检查公共部分前的外接供电线路部分,发现四个元器件即:插座后第一个是个电感,接下来是个隔离
二极管
又接保险,紧跟保险后面是个隔离场效管即进入公共部分。用表测量各元器件并无异常,但理论上分析应该在这一带,干脆挨个换。先换隔离场效管,故障照旧,再换电感故障还是照旧,再换隔离二极管并用个大个头的二极管,故障现象消失,能正常进入系统,拷机半个小时无故障,交给客户上网拷机,可是客户上网没多久又掉电,故障现象还是反复重启。换保险和隔离二极管,换硬盘及系统,故障依旧。还能是那里毛病呢?????。
已解决:10楼
[
]
cpu温度过高

网友:
CPU电压调整也该查查啊.

网友:
经过细致检查发现不能开机时是CPU没有工作电压,此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使用的是方型的MAX1907A,当用电池正常开机时,34脚的主供电不高于12V,然而使用外接电源时就高于18.5V,这时候就不能正常开机,8脚也没有REF基准电压输出。当把外接电源降低至16V以下时,外接电源开机正常并能顺利进入系统工作,不掉电。遂怀疑是此芯片及周边环境工作不良。。。。。

网友:
那你何不直接换点那个芯片?

网友:
我也感觉芯片的问题大。。。。。。。。。。。

网友:
那你直接换下试试看啊
:P

网友:
我目前手头也有一个V3000待修,先前故障:按开机键后,电源灯亮,无反应,后来有时(不是每次)一接电源就自动开机,现在也出现了一开机刚一亮就掉电的问题,头大啊!!!!!!!!!

网友:
楼主,故障搞定没!?我也遇到过这样故障,是门电路故障还是供电故障啊!
电压都查对了吗,时钟信号呢?朋友。
QQ:184494264

网友:
故障锁定在MAX1907A周围了,范围确定后就该动手了,此芯片不好找且焊接难度比较大,换成功的概率较小。那么就先看看他的工作环境是不是满足了,当用电池开机时或是将外接电压降到16V开机时,SHDN都是高电平,REF为2.0V正常,DL DH两脚均有输出,28脚PG信号正常,外围供电都有。当外接高于17V时,DL DH两脚没有输出,REF基准没有。仔细观察18.50V电压进场回路,发现有一个1000P的电容,此电容的作用应该是滤除峰值电压和电流的,遂找到这个电容,主板上编号为PC19,先找个相同的换掉,将外接电压调回18.50V,正常开机进系统,拷机2小时无问题,反复启动均正常,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
恭喜你,故障排除!能找到是1000P的电容出现问题,还真的是不容易,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