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板不支持还是CPU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主板是845PEV-800的,一直用的好好的,昨天弄了个P43.0E(1M/800)的U上去(以前是P42.4A的U1M/533)
开机:电源正常,CPU风扇转,光驱灯闪,就是主板没有自检,显示器没显示。换会原来的U就正常了。

是CPU挂掉了吗?
对了,看主板说明写能支持前端总线800的CPU

网友:
这类主板最高只能上到2.6G的CPU吧怎么能上3.0呢,你那个故障肯定是CPU主板不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 又移错版区了 真是累了等会睡觉了

LZ的主板不支持800总线的CPU   写的不能说明就支持

有的845GL主板写上533 它也是不支持533总线的~~~

网友:
是LZ主板不支持3.0U 845主板前端总线在400/533

网友:
845GL主板写上533 它也是不支持533总线的,但是有的刷BIOS可以支持哦!

网友:
这种主板应该不支持800外频的CPU,再说就是能上也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
845GL主板写上533 它也是不支持533总线的,但是有的刷BIOS可以支持哦!

漫天飞 -3 恶意灌水

网友:
我有一杂牌845GV就曾经上过3.0的CPU 正常使用了半个月。
突然就开机没显示了。
反复折腾很久发现主板和CPU都没问题。但是就不能在一起搭配!!

后来换了个2.0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之前我正常使用了半个月呢?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一块技嘉的板子,上了CD2.4的CPU跑了三个多月,开不了机,后来换了1.8的CPU,到现在用了二个月没有出问题了,郁闷ING.

网友:
是不是有的主板再换上不支持的CPU的时候BIOS错误的当成原先的CPU 而用过一段时间后又正常了呢?

网友:
“主板说明写能支持前端总线800的CPU” 看看主板BIOS中有没有超频设置,有的需要升级主板BIOS或修改主板BIOS的选项,
再试试!

网友:
可以的,刷一下BIOS,这个我试过好多台机了

网友:
p43.0C和P43.0E前端总线都是800的

但两个CPU的核心是不一样的,845主板大多只支持N.W核心的(P43.0C)

而P43.0E是P核心的发热王CPU! 不是一般478主板能承受的起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因为核心不同造成的。
845PE的板通过超频是可以支持800FSB的P4C Northwood核心,只不过后期P4E采用了Prescott核心。而主板是否支持Prescott处理器,除了BIOS的支持之外,Prescott处理器对主板供电部分的规格要求更高,BIOS不能正确的识别到Prescott处理器还可以通过更新主板BIOS来解决。真正的关键其实是Prescott的驱动电流问题,主板的电源转换回路必须以VRM 10和FMB 1.5以上的规范设计才能符合Prescott处理器的需求,VRM 10能够提供最高 110W 的电力供应给 Prescott 处理器,目前的Northwood P4只要VRM 9、FMB 1.0 规范就可以正常运作,由于无法完全符合 Prescott P4的耗电需求,所以并不能保证Prescott的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行造成的。板的电源转换回路必须以VRM 10和FMB 1.5以上的规范设计才能符合Prescott处理器的需求

网友:
我有一杂牌845GV就曾经上过3.0的CPU 正常使用了半个月。
突然就开机没显示了。
反复折腾很久发现主板和CPU都没问题。但是就不能在一起搭配!!

后来换了个2.0就好了。

可是为什么之前我正常使用了半个月呢?

我认为可能是CPU自己调结电压不好使了。
至少我遇见的,自己只能这么理解,

网友:
845主板不支持 2.8以上的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