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重启

楼主(2008-04-08):
今天维修一块捷波865P主板,跑00,CPU供电正常,后发现SM总线工作电压不正常,时有时无,重启后就没有了!后来把I/O换了,SM总线工作电压正常了,可以正常跑码了,但后来却发现重启后不显,点复位开关不可以复位,郁闷啊!大家有什么招啊?

网友:
BIOS有时会造成这样的故障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过BIOS了,但还是不行啊,郁闷!!!

网友:
你说的SM总线工作电压是多少?更换I/O后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