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GP槽的场管

楼主(2008-04-08):
845的板测到两个AGP槽边的两个管其中1个是坏的..其实着两个管有什么作用?代换方法是?还有我把显卡上的电解电容都换了.容量大小一样!显卡装上后可以开机!检测到!但进到系统后屏幕1下黑屏.一下亮屏!而且刷新时会假死...驱动确认装好,没病毒!请问是显卡还是这两个管问题?管我已经换了..换了之后出现着问题!!显卡在别的电脑上测试没问题!

网友:
显卡附近的管一般是桥供电或是VDDQ吧。
你可以换另一个显卡排除故障出在什么?

网友:
在故障主板上多换几个好的显卡试试看   然后再确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