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进糖水 无法洗干净

楼主(2008-04-08):
键盘进糖水 电路板无法洗干净  用洗洁精 洗用棉花擦 怎么弄还都是黏黏的 :'(

网友:
用汽油洗 ,多泡一会          就可以洗的掉

网友:
不能用汽油洗哦,塑料不能用汽油和天那水泡,有腐蚀的,不信可以试试看哦!

网友:
全拆下来泡水里用刷子慢慢刷

网友:
用酒精洗啊,慢慢搞就可以了

网友:
用洗板水试试怎样

网友:
酒精或者洗板水~ :)

网友:
对~用酒精!……不过如果不是什么好键盘……就别费那么大工夫了……买个新的才几钱…………

网友:
呵呵 用有少量清洗剂的清水 要热一点的 要40-50度吧 但要保证键盘带防水胶 我泡过好多 30分钟 然后甩干 放在通风处 20个小时 基本没问题 ,我泡过几十个了 呵呵 IBM的都OK

网友:
忘了说了 酒精没用的 你用它擦下外面的糖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