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脚无电压维修流程

楼主(2008-04-08):
这几天经常接到开关脚无电压的机器
所以想请问开关脚电压一般是哪路给,应该顺着什么方向查。
大家在帮助小弟的时候也能温习一下拉,谢谢~!

网友:
开 关 脚 上 的 5 V 电 压 是 绿 线 给 的 .

网友:
绿线??? 是台机吗??? 我没听懂啊~

网友:
开关针上的5V是5VSB,正常情况下是接上市电就有的,是从电源插座上的紫色线供给,中间可能会经过电阻、门电路等电子原件。

网友:
机不通线路不一样,就是跑出来的---------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上的开关电压,基本都是由电压变换芯片提供的,大部分变换芯片都是由5V回路提供的,个种机型供电都不一样,方法还是要从开关引脚非接地一端查起,大部分都能在开机芯片附近找到一个二极管,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出处。

网友:
谢谢大家! 我再研究研究~
我发现没有电压的开关脚周围没有一个是与他相连的 还是对着图比较方便啊

网友:
不好意思,刚刚写错了,开关的其中1脚接一个电阻后,接一个3脚管Q1(没测出来是什么管,各脚正反都不通),Q1另外的2脚中一脚直接连5V电感

网友:
开机键的一脚会连到待机电源,比如I/O.特定开机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回答,学习了 发现这个还是要靠自己去跑~

网友:
是的呀,我一直也在考虑,开关脚的电压是从哪来的,要是没有电压能不能从哪搞个电压过来呢,不过还没发现过开关脚没电的机器,要是有,下次一定搞清这个问题

网友:
12# 的兄弟  你真会搞啊,还有这样的思维,还是多看看电路原理和进行实际操作吧?

网友:
我手头就有一块nec e600的板不触发,跑了半天的电路没发现连哪了,有个pc87570的键盘芯片不知道是否控制开机!

网友:
电路跑通了,开关脚通过一个三极管和一个103的排阻到PC87570,就在芯片的背面!

网友:
开关脚与Q或门电路相连,触发开机,开机键的一脚会连到待机电源,比如I/O.

网友:
触发芯片 :PS芯片 、IO、南桥

网友:
恩~今天又修到一个,按开关无反映~待机0.01 1904输入0.29V 发现16V进到一个MOS管出不来了~明天给答案 嘿嘿~

网友:
是不是跟台式的一样呀 我是新手 ??????????

网友:
经过一个上拉电阻供的电。你试试跑吧。每种机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