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的主板难道不能上假负载?

楼主(2008-04-08):
我朋友的一块845的HP主板,他拿来时跑E0,我上假负载想
量下各处的电压,结果刚触发,CPU座附近就冒烟了,结果两个贴片电容击穿了.是不是HP的主板不能上假负载啊???

网友:
要另外短接两个点

A4+B4

A5+A8

座标已经给你了,不要问我具体位置,请自己下载点位图来查找。

HP主板的VRM供电部分设计的比较特殊,需要反馈信号,即VCC_SENSE和VSS_SENSE,不然就会烧供电部分。

网友:
还不知道有这种情况
下次碰到不会犯错误了

网友:
还好没遇到过hp 478的板 要不然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
好东西!!不错.老杨,好样的.路哥知道我是谁~~

网友:
HP主板的VRM供电部分设计的比较特殊,需要反馈信号,即VCC_SENSE和VSS_SENSE,不然就会烧供电部分。

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看来学无止境啊!!!

网友:
INTER的板子也是一样吗。应该短接那里怎么不说清楚。让我们这些不知道的好好学习一下。免得也烧板。带来更大的故障

网友:
请问下,我有些不懂
  一般来说像这INTEL原装板是不上CPU不加电的呀,HP的也应该是一样的呀
    直接上CPU不就行了?  还上辅载??
      请各位高手再给我讲下  谢谢了

网友(2009-02-11):
血的教训啊

新诚达 -6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要另外短接两个点

A4+B4

A5+A8

座标已经给你了,不要问我具体位置,请自己下载点位图来查找。

HP主板的VRM供电部分设计的比较特殊,需要反馈信号,即VCC_SENSE和VSS_SENSE,不然就会烧供电部分。

看来又涨见识了,谢谢

新诚达 -6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不错,自己是个新手,以后修的时候肯定会注意的

网友:
嘿嘿!用什么假负载嘛!直接用一个不跑码的坏CPU上去测电压不就行了吗?我478,754,的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