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的代换

楼主(2008-04-08):
今晚接修一台主机,开机不亮,风扇转一下就停.感觉是有短路,拨掉4PIN 12V供电,电源不再保护.

拆下板来量了下,12V的MOS管击穿,找不到一样型号,就在一块DELL 865板上拆了一个12V的MOS来装上,开机一切正常.不过没有烤机.

原管的型号是P0903BDG

换上去的是A521AG

想请问下,12V的MOS管代换是不是差不多都可以的.

本人比较菜,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凡是CPU供电部分的管子更换任何部位的管子都没有问题,但要区分好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