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短路故障

楼主(2008-04-08):
IBM R40短路故障,此机因进水所致,拆机,主板加电,电流4.2A,然后查到4816短路,换好后,有待机电流0.05A,还是开不了机,测了北桥反面电容短路,又测了CPU反面的电容也短路.想知道:是不是北桥和CPU全坏了.
开不了机

网友:
补加:IBM R40E,有了待机电流0..05A后,开机,外接显示器无显示,用测温法,北桥发烫,断定北桥短路。测了北桥反面电容短路,又测了CPU反面的电容也短路.想知道:是不是北桥和CPU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