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那个大哥可以分析一下这两个电源我应该如何修

楼主(2008-04-09):
看看那个大哥可以分析一下这两个电源我应该如何修,先谢谢了
电源(1),故障是这样的,电源14脚绿线与9脚紫线电压都正常,(4.9V-5.03V),但橙色线3.3V只有1.8V左右;黄色线12V电电压只有5.8V左右;红色线5V电压只有2.5V左右,负压也是一样的都是偏低的(电容检查过,双向二极管检查过,变压器检查过,初级电压都正常)。请大家帮我电源我应该如何修,先谢谢了,QQ:909032626
电源(2),故障时,绿色线14脚电压是 6.8-7.2V左右,别的脚电压都正常。请大家帮我电源我应该如何修,先谢谢了,QQ:909032626

网友:
1,换TL494.
2.紫线也不可能正常.查5VSTB电压稳压电路.

网友:
魂牵梦萦奇巧魂牵梦萦城柑奇巧魂牵梦萦厅工

断箭 -10 恶意灌水

网友:
14角电压过高,反查电路是否有不良元件!

网友:
电源(1),我今天测试过,初级有300V电压形成,换过7500IC,也换过变压器,都没有排除故障,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电路板上还有一个IC,是339,这个我没有,没有更换。

网友:
1.在排除494损坏后,就查其电压比较部分.494周围的元器件,及339
2.在5vsb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换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