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或测量电解电容漏电,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08-04-09):
以维修过程中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当然鼓包是能看到的

网友:
测量电容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量!表笔连接两极后数字迅速由负值变为溢出就是好的!始终0是短路!始终溢出是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用电容表测量。

网友:
我的表只能测0.1N到20U的电容,我是这样测试的,把电容有12V直流充一下(大于6.3V的都用12V),等一分钟后,用一个2K左右的电阻接上一个LED(体积小越小效果越明显),接上去,大致是这样的:10U的LED闪一下,100U的有1.5秒左右,1000U的大概有15秒,成线形变化的,具体时间看LED本身,平时多找几个来试,就可以知道电容的大体容量,必须等一分钟以上,这样知道电容的质量

网友:
我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1K档,测电解电容的正反向充放电情况下的漏电阻,表针在放电后应该回到指示盘的左边,也就是无穷大边,(电解电容都有一定的漏电阻,质量很好的电解电容,它的这个漏电阻等于无穷大)!如果回不到无穷大,那么说明电容有漏电,回往左边越少,说明漏是越大!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好的方法,哈哈,毛主席说过,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网友:
用指针表,低阻档正向充电,换到高阻档直接就看漏电电阻。可以粗略判断,具体自己多试几次就可以。

网友:
学到不少,可是还是有点不大懂,继续努力学习,悟性太差了实在不行,哎

网友:
学到了不少   其实自己多测量几个好的电容   然后比较一下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网友:
個人經驗是:
1.一定要拆下量
2.打電阻值正常是由小值一直變到無窮大!
3.打電阻值如果停在固定值是漏電!
4.短路,開路就不用說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省事。测量是好的,不一定实际就是OK的。

网友:
没听懂      他可能是想问   多大的电容 需要用相对的什么档位测

网友:
学到一些东东,和我以前学差不太多,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

网友:
用电容表测量ok!

网友:
有些测试是好的,但是实际有问题的了

网友:
换吧,看上去是好的,用起来不一定是好的。。 但看起来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