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板的桥供电管只有1欧左右的对地电阻?

楼主(2008-04-09):
为什么有些板的桥供电管只有1欧左右的对地电阻?
60N03    1.5V供电输出,用85N02代后会另桥发热严重?
桥供电管代换原则?

网友:
对地阻值一般是测量其二极体值,不知道你测量的是哪个脚?关于带换原则坛子里已经说的一火车了。

网友:
测的是S极呀,北桥1。5V输出的,对地只有1。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