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ITE8712的85脚的RSMRTC#信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09):
如题:ITE8712的85脚的RSMRTC#信号是什么意思?

对于8712不开机维修,我是这样的。排除排针,待机电压,晶振等是正常时,怀疑到IO。
1测旁边粗线电容的电压有没5V,3。3V
2如有,触发,测75脚有无跳变,
3如有测72脚和71脚有无跳变。
4跑76脚到14脚的电路

但是在论坛里看到老大们写的有关:ITE8712的85脚的RSMRTC#信号3.3V的电压信号,这个东东代表了什么?
请教?

网友:
代表IO告知南桥,5VSB(3vsb)电压已经就绪。

网友:
引用老大在楼上的话:代表IO告知南桥,5VSB(3vsb)电压已经就绪。
已经做好上电开机准备,你可以按电源开关了,
此信号也是IO好坏判断依据之一,IO会检查待机电压是否OK,并知会南桥待机电路

网友:
RSMRST#
写错了,原来是RSMRST#。

记下了,代表IO告知南桥,5VSB(3vsb)电压已经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