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845GV板3.3V上很久才慢慢上升

楼主(2008-04-09):
一块V星845GV板.上电后不加电.测得3.3V只有零点几伏.但是在慢慢地上升.大概要5-10分钟3.3V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电容容量降低了,你措摸看是否有芯片温度上升快的?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你换过没?............

网友:
拆开电源,看看是不是里面有电容鼓包的,确定电容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还有是不是主板电池电压太低了,这个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换过啦.大电容也换过了.我怀疑是贴片电容.但是查贴片电容好难查啊

网友:
哪个3.3
ATX3.3?SB3.3?

网友:
他应该说的是主板on-of插针上的3.3v

网友:
电源,电容,问题多了去了慢慢查...~~~~~

网友:
供电块的问题?
换过没?

网友:
应该不会

电容坏了应该不会电压上升这么慢吧,是不是控制电路的元件坏了,看看控制电路元件是不是有温度不正常!

网友:
3VSB低了???
351坏了.或者MS-5坏了.